技嘉 770 问题

楼主(2011-07-05):
技嘉 770 问题  开机一会没进  系统就重起 有时可以进系统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先确定到底是不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主板的话 I/O SB都可能啊

网友:
换CPU,内存试试,电源的可能性也很大呀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查下电源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