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密码帐号都是正确的, 但老是显示错误691

楼主(2011-07-05):
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宽带连接老是出现错误691帐号密码错误。首先我确认宽带费是交的。帐号和密码是正确的,网络设备器也没问题,但就是出现帐号密码错误,愁,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哈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我告诉你吧 电信:直接拔网线 再插上去就这样 铁通:密码集体变更了,像我们这里原来是123456 今年是123123

网友(点评):
可能有人在占用你的帐号和密码! 更改下试试!

网友(点评):
我昨天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帮客户装了个系统就这样了,结果我从新换了个版本的系统就好了,机器是IBMX61

网友(点评):
可能有其他机器在用你这个用户名密码拔号上去了。

网友(点评):
前几天遇到过 最后打10000 结果是 欠费断网

网友(点评):
遇见好几次,要么就是ADSL信号没起来,用ADSL2+测试仪器能测试出来,要么就是欠费了,基本都是欠费!

网友:
把宽带连接删除,重新建个就OK

不会吧,我碰到过N次691,一般这种情况,我就要他们直接找电信。晕,早学到这点,要多赚好多银子哦。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打过1000的电话,最后重建一个宽带连接就可以连接上网,开始我什么设备都换过了。

网友:
打电话到电信去   我这也是   691我打过去  他们那边的端口问题

网友(点评):
嗯 问题是 打过去了之后 电信那边说是正常的

网友:
最好让网络公司帮你确认一下用户名和密码。二,三楼都说的很准确。

网友:
打电话去电信局问呀,或者让他们把密码重置下

网友:
有以下几种可能:1 检查用户名密码大小写,2 本帐号欠费,3 用运营商的软件拨号,比如宽带我世界。
4,帐号被盗用。此帐号在别地方登陆

网友(点评):
外加 重建下

网友:
对 说的很详细了    不外乎就那几种问题

网友(点评):
宽带是这样的,打电话去电信骂他几次就好了

网友:
电话线有没有连好,网线是不是有问题,猫跟路由是不是没有连接设置好,网卡驱动有没有装好,网卡有没被禁用等,都要查一下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纯属骗分回复。691跟你说的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点评):
要说是678 这样说还可以~~是不懂 还是骗分

网友:
检查下猫是不是坏了

网友(点评):
这些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猫要是有问题 代码是678

网友:
你的账号与MACK地址绑定了吧,换了机器就换了MACK地址当然上不去了

网友(点评):
机子就一台 都没换过

网友(点评):
是电信绑定的,换了MAC地址就上不了网,还有就是账号密码的大小写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了系统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换电脑后就好了  不知怎么回事
最后没办法打电话给电信了  不知客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掉

网友:
端口问题或者是你电话欠费了   我们这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这些 我问题上都解释清楚了 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1 重新拔擦一下水晶头,2,检查一下猫的设置。3,网卡

网友:
服务器问题

网友:
问一下电信局的MM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1-7-11 22:59):
换台电脑试一下看

网友:
看以下哪个猫是否有信号,如果没信号有个灯会一直闪(adsl)

网友:
是不是要装运营商专门的拔号软件?如电信的星空极速啥的!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打电话给电信,客服那边说用我的帐号跟密码拨号正常,说帮我重置一下数据,试了几次都不行,最后找了个负责我这个区的工程师联系我,他那边用我的帐号跟密码拨号也是正常的,但在我这边就是死活都拨不上,第二天工程师来我家试了后,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同事,不知道叫他调了些什么就OK了

网友:
看了以下,有一种可能大家没有说,就是如果楼主和别人是用交换机一起用的的话,有一家已经拨号成功,那么你再拨号,就会出现用户名密码错误!  还有就是,我有很多客人出现这种情况,最后都是,自己输入有错误,请再检查以下键盘,最好把密码,输到记事本上面,看看对不对,因为如果是笔记本电脑的话,字母和数字是一个键哦,大家注意啊!

补充内容 (2011-7-10 14:16):
如果电信不支持重复拨号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点评):
共用交换机,其它有一家已经博号,第二家再拨号,如果是这种问题引起的691 , 该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回楼下,重启交换机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直接电话找宽带商吧.

网友:
首先检查猫和水晶头,要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找电信了

网友:
打电话给电信商,十有八九是他们的问题。

网友:
呵呵,有可能欠费了!!

网友:
打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691错误要么是账号与密码错误要么就是欠费的问题!

网友:
那天出现: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无反应

打客服,第二天解决了,楼下的接线箱里......

网友:
重新核对你的宽带帐号和密码,出现619或是619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691就是密码不对。那个密码的要区分大小写

网友:
这种情况是你的宽带已经绑定了,在同一时间里只能拨号一次的。你想多台电脑同时上网,只能使用路由器了。

网友:
电信问题...............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换个系统先!排除自身原因,或者删除宽带连接,重新创建一个!~
            密码没问题,也没有欠费
   剩下的只有电信端口的问题了!~

网友:
像这问题 你就打电话 。。  电信的是10000  网通的是10010 。。  让他们 搞。。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遇到过 观望中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找客服,自己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端口问题, 还有可能就是帐号密码被盗用了

网友:
重启下猫试试

网友:
电信端口解绑、刷新!

网友:
错误691真正意义上来讲:1:域上名出现错误,(用户名或密码输入错误)。2:服务器无反映,(机房用户端口错误,或帐号未被激活)。3:电话或宽带到期欠费造成。
  出现错误691的原因
  1.电信限制了你帐户使用数目,比如你这个帐户可以4个人用,现在4个人在用,你拨号就是错误691
  2.你在用完后没断开,至少服务器那边还是没断开,以为你还在用,和上面情况类似,所以错误691
  建议:每次关机的时候在宽带连接上右键,点断开
  出现错误691后不要一直死缠烂打拨号,等待个几分钟再试试,如果一直出现这种情况,拨打客服电话10000电信(10060网通/10050铁通),告诉工作人员你的电脑错误691上不了,然后她问“请问你的宽带编号多少”,告诉她你帐户,然后她有时问你开户的是谁,回答开户的是谁,然后过个几分钟她就会找人帮你搞定
  宽带连接错误691的解决办法之一
  解决ADSL莫名其妙的错误691问题
  工厂的办公室里有无线路由器,而家里新装了宽带,还没有买路由器,所以只跟哥共用一个ADSL帐号上网,一根网线在两台手提之间插来拔去的。但是让人郁闷的是,插在哥的手提上,都能连接上网络,可是插到我这台手提上总是提示错误691:用户名/密码错误。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绝对没有把用户名或者密码输错,让我在拔号器与机子设置了好久也不行!!!郁闷......
  打10000询问,电信小姐坚持是我输错了,不是他们的问题。后来上网搜了一些相关的文章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原来电信把我的ADSL帐号和哥哥的提提网卡绑定了。解决方法如下(部分参考《Win2000/XP下轻松修改网卡MAC地址》一文,作者小超):
  1、在大哥的手提机上运行(在“运行”中输入“cmd”可以调出命令行)中输入ipconfig/all命令,查看网络配置信息,找出本地连接里面的PhysicalAddress,记录下来。
  2、再进入我的本本中,进入设备管理器,在网络适配器里找到网卡,在网卡名称上用右键选择属性,进入“高级”选项卡,在左面的框中选中看到NetwotkAddress一项,选中右边的“值“,填入刚刚记录下来的MAC地址(不区分大小写,不要加“-”符号)即可。

网友:
打电话改下密码吧  经常遇到的

网友:
691肯定是你的帐号和密码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帐号有人在用(有些地方这家的帐号可以在别家用),建议你叫他们重设置一次你的密码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先试试把“宽带连接”删除,再重新建一个!懂吗?或者你打电话给你拉网线的那个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的问题是本地连接设为禁用,因为是拨号上网,使用的是宽带连接,先不知道,然后开了本地连接就好了!!

网友:
中国电信的事,猛搞他们。拨10000号

网友:
全部 断电 15分钟以后 再连接 就好了 因为上边 还没断开呢 你就连接 可不错误

网友:
打10000号,电信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是在什么地方啊,是用的电信的宽带吗,如果是电信的好像要用星空极速拨号的,你下个星空极速试试。

网友:
我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查看两样:一、确认你的账号和宽带密码是否正确;二、有人盗用你的宽带账号,改一下初始密码下次再上就好了
补充一下:你改宽带密码后必须要等盗用你账号的人下线你才能再上网,这时用你改过的密码登录就应该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局端故障

网友:
要不是网的问题的话,那就重起一下电脑就行,我碰到过

网友:
猫坏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还有 电话机的 干扰, 语音分频器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中毒了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根本不需重建宽带连接,拨插网线等十秒后再插就行

网友:
叫电信把端口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重建宽带链接没用,重装系统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类问题,删除帐号,手动输一下就OK了

网友:
上网人多拨号太多了,电信服务端影应不了了,会出现这种问题,一般691.634都是服务商的问题!

网友:
多连几次 重启电脑 和路由器

网友:
路由器坏掉了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