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实地学员》根据老师讲的T6时序小修一进水IBM T42

楼主(2011-07-05):
IBMT42机器一台,开机无显,开机电流到0.66左右停住不掉电,给客户报显卡故障,开单留机走人。这系列的机器当时的时候在市场上可是刚刚的,呵呵 。由于本人接触笔记本维修这行的时候,这种机器已经在市面上很少见了,也很少修到这种机器,所以对这类机器的上电时序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基地培训的时候,老师讲的是T6的上电时序,并没有讲过T4的,但是T6里面讲到的T4里面都差不多一样,那就按照T6的时序来修这机器吧!
拆开机器看了下有没有进过水,和掉件的地方,当撕下PCI插槽下面的贴纸的时候看到有进过水的痕迹,进水位置在这个地方: 立马用工业洗板水把进水的位置刷干净,放到BGA上烤了一会,半小时之后拿下主板,加上焊膏用烙铁拖了一下,(用烙铁拖芯片的引脚还是看跟饼哥视频里面学的)然后打开点位图把进水这个位置的引脚全部都测了一遍没有发现过孔并没有断线(因为以前论坛里面听别人说过IBM T系的机器进水很容易断线的,有时不进水过孔还断呢)。测完之后加上电源开机试了下,故障依旧不显示,可是电流比原来小了,现在的电流为0.6左右,插上诊断卡开机看了一下RESET 和FRAME这两个信号灯根本就没有亮过,(RESET如果正常的请,会闪一下而过,FRAME(数据传送周期的第一个信号)这个灯正常的时候是闪的),这种情况是不对的,RESET这个灯不亮,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PCIRST#给各PCI设备以及北桥,由于ICH4的南桥很容易出问题,有种想干南桥的想法,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能胡来呀,还是先测下ICH4发出-PCIRST平台复位信号的前提条件吧,按照老师上课时讲T6时序的思路来查ICH4的条件,首先测了下全板的电压都是OK的,ICH4发出-PCIRST的条件分别有:(BPWRG以及VRPWRGD这两个信号,VRPWRGD信号是由CPU供电芯片ADP3205发出的 测试这个脚已经有3.3V的高电位,BPWRG信号包括A路电压开启信号,A路电压OK,B路电压开启信号,B路电压OK,M路电压开启信号,M路电压OK)测试都很正常,难道南桥真的坏了,这个时候我坚信是南桥坏了,真的想干南桥,突然又想起,为什么不测下南桥发出-PCIRST这个点呢,反正有点位图,很好查的,就是在南桥背面有个电阻,于是翻开了点位图,找到了这个电阻R193, 啊,原来是这里的问题,这里的这个电阻和旁边的两个电容已经被进的水给腐蚀掉了
立马找了块料板把这三个件给补上了,开机再试电流上去了,在没加屏的时候电流到0.76左右,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亮了,为了确定一下又插上了诊断卡这两个灯正常了,RESET这个灯闪了一下,而FRAME这个信号灯不停在的闪,看来工作已经正常了,接屏试下,开机电流上到1.14A屏亮了,IBM LOGO出来了,刚开机灯管有点发红,估计是时间灯管老化了,不管了,装起来,拷机一切OK,此机修复。

网友(2012-04-20):
外观检查时一定要细心,应该能看到吧。

网友(2011-07-05):
唉。。。。。一定好好学期 这期一定敢上你的理论 。。。。。。

网友:
这个时序要记下。谢谢了。

网友:
还是要来基地上实地学习为主。

网友A: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好贴。

网友:
BPWRG 这个信号 是哪里发出得 啊 另外A 路和B路 M路 电路在那呢 帮忙解释一下 新手

网友:
上电时序贡献出来一下。。。

网友B:
PCIRST 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点评):
T40—T42的南桥后面的一个电阻上可以测到-PCIRST,电阻的标号为R193,

网友:
怎么参加基地 理论学习。。?

网友(点评):
报名联系QQ 981775188电话057156883344,或者留下你的电话/QQ

网友:
点位图帮了大忙了!

网友:
不是先出的M电压吗?怎么把A,B两路电压写在前面?

网友(点评):
可以从后向前推,没有的话再找前一级,这样快一些

网友:
很好!坚持一定检查清楚才去做!很多人可能到前面就先做南桥了!

网友:
BPWRG这个信号是由TB芯片发出的即U61,M路电压是待机时的电压3M  5M  1.8M  1.5M 即S5状态下的电压;A路电压指的是内存的工作电压,例如:VCC2R5A,即S3状态下的电压,B路电压就是S0状态下的电压,个人见解,有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有了理论知识 实践维修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事实说明,实践是最重要的。

网友(点评):
有些时候维修没思路的时候,理论一下也很重要的

网友:
LZ理论实际结合的很好,但是如果是我的话一开始发现有进水,那么就需要仔细观察主板的各个关键部位有无进水痕迹,而且此故障就是南桥后面电阻电容有腐蚀,应该一打眼就能观察到,然后几分钟就搞定了,而LZ虽然坚持没有换南桥,但实际上还是绕了一个大弯路吧。。。

网友(点评):
呵呵 ,是啊,没仔细观察主板的各个地方,下次就注意了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1-08-05):
思路清楚,不错

网友(2011-10-06):
维修还是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子,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南桥发出的PG信号,怎么知道就在板子后面的电阻R193上,是用点位图查的吗?小弟没查过点位图,PDF的电路图用过,这种点位图具体是怎么查的?请介绍下,好吗?

网友:
电流都跑。6了 还量电压干嘛!

网友:
楼主不错,很受启发

网友:
就得这样细心才能搞好维修

网友:
修得不错 我喜欢看从理论修机器的例子!

网友:
理论知识很重要,分析条理清晰有图纸呵点位图太好了

网友:
分析的挺不错的,做桥要有理智,楼主做到了

网友:
真想去参加基地培训呀!

网友:
做维修的最重要的是细心。

网友:
我们学过这个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路过学到了,楼主思路很清晰,谢谢!

网友:
进水,烧板,雷击,摔破之类的要多看外观,这个有时候能事半功倍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T4的时序有这么简单吗?我一直以为很复杂呢!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是虎将。

网友:
人才到哪都会发光

网友:
没在基地学过,找本书看看吧。。。赶不上你们的二路汽车了。。。

网友:
BPWRGD 分三路不懂。

网友:
看来 基地培训 还是有 点 真 家伙的饿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析,不错!~~~

网友:
泥马,凡是是笔记本时序的,回帖,复制,回头看

网友:
楼主很认真啊,向你学习!

网友:
这件事说明干维修这行,必须要细心

网友(2011-11-12):
先理论 后实践 理论结合实践

网友:
学习学习,很是专业

网友:
有时间也要去学习下了,基地的实践怎么样?

网友:
学习了中,对上电时序不是很理解。。看来得好好折磨折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RST 是怎么测出来的?
老式的PCI接口的第26脚,PCI—E接口的第22脚就是PCIRST

网友:
关键看思路 很有条理 既佩服又羡慕

网友:
仔细,是做维修人的最基本也是最快速进步最佳法宝,永远是
有好处的呵呵

网友:
IBM的机器有点位图修起来会方便很多的 呵呵

网友:
理论为基础 细心决定一切 熟能生巧
实地学员 好样子!

网友(2011-12-18):
今天又看了一次,不错比我第一次看,明白的多了

网友:
图哪有啊,学时发的吗

网友(2012-01-29):
很多故障用放大镜就可发现,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到底是基地的科班生啊

网友:
楼主,我想说的是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可是不是进水腐蚀,也不是那几个电容,我这个没有PG电压,ADP3205的VTT PG只有0.17V,VR_PG也是一样,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U29也只有0.17V,南桥换过了,1845也换了,现在真的是无解啊!求基地师傅赐教啊

网友:
先,谢谢基地师傅啊!

网友(2012-03-05):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还是要好好的学理论啊

网友:
思路清晰,好样的

网友:
坚持学习本修

网友:
让我很有去基地学习的冲动

网友:
现在上电时序还不太清楚啊 要好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好想去基地学习,但是木有时间

网友(2012-04-10):
基地出来的,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除了华硕主板以外,其他主板也能用点位图吗?详细点?

网友:
这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