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W不定时的亮度闪烁一段时间(闪烁程度越来越严重)后暗屏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5):
三星G19W不定时的亮度闪烁一段时间(闪烁程度越来越严重)后暗屏
外接4个灯管明显看出灯管的亮度在变化,证明不是灯管的问题,亮度变化严重的时候就熄灭保护了。关机再开还能亮,重复前面说的现象,严重时候开机能看到4跟灯管都只是亮一半,另一半微红

屏幕正常的亮度是这样的

变暗闪烁时候的亮度是这样的

闪烁的时候测量电压,高压板部分供电15V很稳定,只有灯管的冷端取样电压在变化,把4个高压瓷片电容全部换掉后故障依旧
考虑到三星的高压变压器是通病,但这种型号的变压器不是容易坏的那种,不管那么多先换了再说,结果故障依旧,能不能是复合开关场效应管的性能不稳定呢?换了再说吧,结果还是老样子。
剩下的最有可能的就剩下高压开关驱动管理芯片了,型号是SIM2005  正好手头上有,换上后立竿见影,故障现象马上消除。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手头没芯片 换板搞定的

网友:
原来是这个 样子,呼呼,,以前搞了半天,,以为红的肯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闪烁加红屏多数为灯管老化,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我今天刚修到一个换个12v的滤波电容ok

网友:
学习借鉴了,另外三星有些型号是屏的问题也有。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三星发红是程序坏了,重写好了,仔细看一下菜单不发红,一般图像发红就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