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6S 闪屏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5):
昨天入手一个同行送来的17寸的AOC 176S的液晶显示器,说是开机5分种左右屏幕一亮一灭的,扔在我这就走了,当时接到显示器就在想是不是电容鼓了或是高压有问题,还是按键板按键的问题呢,想是没有用的,还是先接上电脑看一下吧。当接上主机显示器图像出来了,看来还得烧一会机,大约烧机约10分左右的时候,屏幕开始闪了,而且指示灯也跟着一亮一灭的,心里就想应该是按键的问题(因为我以前修的显示器有不少都就因为按键的问题显示器一开一关的,AOC 和飞利浦这个毛病我修的比较多),于是就拆壳换按键,按键换完后,插上电继续烧机,心想应该不会有问题了,钱就这样到手了。趁着烧机出去抽了一根烟,等我抽完烟回来,徒弟告诉我说又闪屏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按键都换完了,于是又换了一遍,但还是不行,就检查电源板,高压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但都没查到问题,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闪屏呢而且还是跟指示灯同时一亮一灭,除了按键和短路,再有就是MCU的问题了,于是就将MCU的程序刷了一下,但问题还是存在,当时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修的非常闹心,难倒要把所有的板都换了,那样成本也太高了,硬着头皮再仔细查一遍吧,就测电压,测短路,测驱动板的各个工作条件,电压都正常没有什么不对的,当测驱动板对地阻值时发现有问题了,测5V对地阻值时,只有,10欧姆,于是就沿着5V线路往下走,把几乎5V相连的无件都查了也没发现那个件导致的对地阻值这么低,可能是本人跑线路比较弱吧,于是就上网找了图纸,只要有了图纸就比较好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给找到了,按着图纸终于找到了那个元件,原来是一个复位电路的上的一个管复位的芯片,但是这个复位芯片很少见我在手里的废板上怎么找都没有找到,正常的复位电路都是一个电阻+电容组成的,而这个居然用个芝麻大小的跟三级管很像的一个复位芯片。因为手里没有这个小芯片心里就在想自己做一个复位电路吧,当正在想的时候,突然发现图纸上,跟这个复位芯片相连的还有两个电子元件,那就是一个10uF的电容和一个10K的电阻,这不就是一个复位电路吗,这个板怎么有两个复位电路啊,用一个复位电路不就够了吗,心想这下好了反正那个复位芯片没有备件,索性就把他拆掉吧,拆完后测5V对地阻值也正常了,把板子装回去,上电开机,图像有了,烧机4个多小时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但现在我有个小疑问,厂家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两个复位电路,我感觉有点多此一举。还有就是这个复位芯片虽然说是1 3角短路了,5V对地阻值不正常,但测电压的时候5V很正常,一点都没有被拉低的意思。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的懂,因为本人不怎么回整理,说的可能有点一无论次,还是上两个图吧。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
还是有图纸修起机来快一点

网友:
能否把图纸共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