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欧姆档和嗡鸣档短接不能归零!

楼主(2011-07-05):
UT61E欧姆档和嗡鸣档短接不能归零!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大家不如留下自己用的万用表牌子、型号、使用特点等这些信息,可以为大家买表时做个参考,如:

优利德UT61E
欧姆档短接不归零大概在0.25~0.3欧,其它档位正常

网友:
呃~
我使用的是福禄克17B
似乎也是一样
感觉这一般的数字表的欧姆档都是不能归零的
因为这要算表笔阻值在内吧

网友:
我的就能规0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很正常有内阻了.用久了都这个样子的.UT61E我都用过几个了.

网友:
我是用UT60H

网友:
完全是0吗?用自带的表笔??

网友:
“大家不如留下自己用的万用表牌子、型号、使用特点等这些信息,可以为大家买表时做个参考,如:

优利德UT61E
欧姆档短接不归零大概在0.25~0.3欧,其它档位正常”

朋友抽点时间写一下表的特性啊!!

网友:
优利德的网上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用自带的表笔能不能归零?”,我见过的表都不归零。至于怎么调,我不知道,没想过。

网友:
表笔的电阻,很正常啊

网友:
我用的是 德胜 SD9205A+
欧姆档短接归零

网友A:
没换块新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块新电池试试?

唉,不管了。不是电池没电。
看了好多,自动挡好多都不归零。

网友:
表笔导线、表笔接触都有电阻

网友:
偶的就是归零的1!四十快钱买的1!

网友:
ut的表就这德行,我的ut也不归零,伴随着那个蛋疼的温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