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7-06):
PSP2000的机子,现在有个问题,下面一排的音量+ -的这个模块,只要接到主板上,机子就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拆掉这个模块,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小弟感激不尽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顶一下,懂得的高手就帮帮我吧

网友:
1.检测排线是否有断点,或者换一个+—组件试一下
2.检测排线插槽周边小元件被击穿

网友:
把按键条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