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太高了!!兄弟们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2011-07-06):
一台清华同方K40A机子,开机没多久就很烫了~~用鲁大师测下CPU和显卡都有80多度一直报警~~清理过,风扇换过,导热管换过,铜片加过,U也换过,都是没用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样烫啊~~~拜托兄弟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cpu
显卡

网友:
注意一下风扇和散热器之间的空隙,有漏风现象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把风扇直接加5V改成常转,可能会好些~

网友:
不进系统会很烫吗?

网友:
支持楼上,把风扇换长转会好点

网友:
看一下风扇有没有可能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