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rt电源部分滋滋响,继电器频频动作,可正常显示

楼主(2011-07-06):
大电容和消磁电阻、x电容都换过,电源部分基本补焊过。
还能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
电源

网友:
继电器会坏吗?如果继电器坏会滋滋响吗

网友:
MCU发出的消磁动作,,,

网友:
继电器拆下来重焊过,好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会显示一会进入待机,反复

网友:
接上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