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上网本不加电

楼主(2011-07-06):
昨天早上接了一台上网本不加电,二话没说拆开本本,打开一看I\O被动了,WPCE775L第六个脚的焊盘被焊掉了,用万用表一量3V 5V都有,WPCE775L的 4 19 46 76 85 88 102 115 都有3.3V 95脚NBSWON#有7V与开头相连,按开关没有反应, 75RSMRST#只有1.5V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 二话没话,就换个I\O,用表一量还是一样,心想是不是其它还有问题呢,想了一会儿用万用表无意量到BIOS的第七脚发现电压只有1.5V心想不对,顺着一查发现与BIOS 的电阻一边有3.3V另一边只有1.5V查到这里我心中一喜问题找到了,一连一按开关电流上去了,到此结束,装机报价 能力有限不足之处请各从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电阻坏了?没看明白

网友:
------------不知道是电阻坏了,还是信号被负载拉低了?

网友:
= =你先测开机键的电压。按下去看有无跳变。在顺了测IO的触发电路的修法
首先要确定静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本有图纸吗?

网友:
是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吧  把EC WPCE775L 的PDF 传上来分享下哈

网友:
下个图纸找找看吧

网友:
好的,你把你的QQ告诉我

网友:
你运气好啊,挣了多少啊

网友:
不错啊,检查的挺仔细

网友:
这是个什么样的BI0s,7脚是什么样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