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键盘和触控板只有BIOS下可用

楼主(2011-07-06):
HP 4311S的机器 网卡 和南桥坏了  换了个南桥 网卡没上
现在是键盘和触控板只有BIOS下可用 连选择XP和DOS那里都用不了 进PE也用不了
但是选启动项那里是可以用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刷下BIOS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BIOS里有没有禁用了。恢复下默认,看看

网友:
回楼上各位 我刷了BIOS了 又订了个IO回来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现在正在找南桥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 那就没法了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除了bios南桥和EC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或南桥,换的是测试的南桥吗?

网友:
南桥换上去了 故障已经解决 但是不知道之前那个桥坏没坏 没有重新植球试过

网友:
留位观察,等专家给答案

网友:
我估计之前的的南桥还是坏了的  之前进系统 在设备管理里面认不到键盘 可能是南桥对于IO键盘部分的中断出问题了 只是猜测 不过能弄好这个还真是费力啊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么蹊跷的故障  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