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联想的 本子,黑屏是啥原因

楼主(2011-07-06):
上次客户拿来一个联想的本子白屏,电流正常,有独立的显卡板,外接无 显示,原先以为屏坏了,换了个屏还是原样,那就是  显卡虚焊了,重新加焊了 一下,终于亮了,拼了起来然后在 显卡上加了铜片,!但是顾客拿走后有 10天 左右吧,又 出现了黑屏,会不会 是又是显卡的 问题啊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有意外的话,还是显卡!

网友:
一般没修过的显卡 最好取下重植下

网友:
加焊的用不住啊

网友:
加焊顶不鸟多长时间的

网友A:
我 也想搞个升级的啊,收客户300元都不 愿意,我 自己 买芯片再加运费总共260元,就赚了鸟40元,还搞了半天,值不值,哎做生意 不容易啊!那 这样 的 话有谁愿意花这个功夫给他换呢?想搞好东西,有 不想花钱,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

网友:
芯片得丛植,风扇也得改常转,返修率就很低了

网友:
最好是重做   加焊 只能好几天的 不稳定

网友:
重植一下呀,大哥

网友:
黑屏外显正常不 ?  如果正常先测量屏供电 看看有没有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拆下来从植。改用无铅散热也要处理好。换升级版的才是王道,可惜楼主这个价格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也想搞个升级的啊,收客户300元都不 愿意,我 自己 买芯片再加运费总共260元,就赚了鸟40元,还搞了半天 ...

现在生意难做啊!

网友:
加焊的你放心么,如果我是客户,BGA动过的我肯定不要,心里有阴影啊

网友:
遇到几个联想E42白屏的机子 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图纸屏的供电开启信号是那个给的,如果是显卡那就做显卡吧。散热做好点。

网友:
换无铅的干上去

网友:
升级版本的吧,这样为了40不值得~~客户来就跟他说要换~~~不换的话基本上接了

网友:
重新植球会好很多

网友:
或者干脆换个改良版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