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1-07-06):
捷波P43 D3主板,宇瞻2G内存,七彩虹X550显卡,西数500G硬盘, E5200CPU ,winxp SP3
安装xp不断电使用正常,断电后重新开机进入桌面就自动重启,反复几次后可以使用,
再次断电后重新开机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还是请教高手吧

我看您用卡巴或者诺顿全盘扫描一下是否有毒,这都免费一个月或者几个月。

不行重装系统一次 先软后硬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一下 扫描下硬盘

网友:
我感觉你用捷波那片主板就是一个错误。你看看硬盘方面,不行就把主板换了

网友:
修电脑一般是先软后硬。
全盘格式化,装了系统不管用的话,再挨个代换硬件。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线考虑电源

网友:
先软后硬,先装个系统

网友:
中毒了会出现你所描述的故障,电源坏了也会出现那些故障,挨着排查一下吧。

网友:
觉得是系统问题,先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cpu温度过高,BISO中的cpu温度设置的低了,然后你的温度高了,就会自保而关机和重启啊,可以先考虑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1-08-11):
  供电不足吧,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内存,应该可以。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vxv

网友:
电源功率是否太低,还有就是宇瞻内存,近期故障率居高不下(蓝屏、死机、重启),现在都不敢出宇瞻的条子了,可以考虑换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感觉应该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故障排除法,先软后硬,注意CPU温度。。。。

网友:
范围比较广,无法确定故障点。先换系统,再研究内存,显卡,电源

网友:
先重装下系统,不行再换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和主板 这两个可能

网友:
电源吧 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