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时跑码时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6):
前天同行送来一个主机说:这个机器有时正常启动进系统有时就不能跑码。当着他的面当场试机,反复几次均能正常开机且进系统正常。为了确定这个故障确实存在,便把机器放在一边试机。同行走后我大概的看了一下机器里面,突然发现CPU散热器(775针)有两个固定脚翘起,心里一阵暗喜,难道就是这里的问题?CPU过热保护无法启动?同行竟然没有注意到?若是过热保护的话应该是关机啊,不该是不跑码啊?管他三七二十一拆开固定好再说。一天……两天……均没出现像同行说的那种情况。于是给他打电话电脑没事拿走吧,谁想这个同行一点也不着急,一天过去就没有拿走……今天正好也没什么事,再次拿出同行的机器试机,晕死了……问题还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神奇的、晕晕乎乎的出现了——机器彻底不跑吗了,反复开机故障依旧,郁闷啊,都跟人家说好修好了(实际上没修,问题没出现嘛),这个时候问题又奇迹般地出现了,TMD玩我啊?拆机,观察主板没有什么异样,摸摸这摸摸那,除了网卡芯片有点温温热,别的都正常。又想到他还用的独立网卡,难道是集成网卡的问题?再次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之……问题依旧!看来问题这么简单了,还是从头好好地慢慢查起吧。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原则,测得CPU的供电只有0.02V,明显不对;测得Q1的G极电压为0,再往上查吧……CPU供电管理芯片为RT8802A,等等……这个电阻两头怎么有点黑啊?上面只能看到10*,后面好像是3,上万用表阻值从10K一点一点往上加,心里一阵激动看来问题应该就是它了……再次测得它一头电压为12V,另一头为0.45V,这让我更加怀疑了!二极管档测得与RT8802A的12脚相连,看RT8802A的PDF 12脚为DVD(在这里呆呆的问一下大家,DVD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个阻值为10K电阻焊上,插电——正常跑码,亮机! 大家多多给板砖哈!

网友(点评):
启动脚,也可以把他当做是开启。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容易激动~~~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观察的还真是仔细,不错的经验

网友:
DVD应该是一个使能端,类似于EN信号

网友:
现在很多杂牌的主板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就是U那边供电老不稳定。麻烦的要死。有时候还不定时重启呢?不过LZ眼神还是蛮犀利的吗?RT8802A 要工作除了供电还要EN 和dvd

网友:
不错...细心是修电路最好的基石

网友:
DVD是8802的电源开启信号,DVD是第二个开启信号,第一个我忘记了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2011-08-07):
这个电阻真的很容易坏 我遇到过两例了

网友:
不简单啊!真够细心,这都发现了

网友:
学习了,,今天我就碰到了,一个标有912的电阻,,阻值无穷大,换上去应该OK了

网友:
DVD是家用放电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