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不触发 有待机 求救中!!!

楼主(2011-07-06):
HP 520 集显  板号 LA-3491P
  现在情况是不触发 有3V 5V   开关脚都有电压3.3V 按下开关电压也被拉低了 南桥就是没发出S3#信号出来 南桥换过
  IO  也换过了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 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的  高手指教下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点评):
能不能帮我具体分析下 IO的工作条件有又那些

网友:
打下南桥的晶振起振了没  用波波打下有没有波波   有时候有电压晶振不一定就起振了

网友(点评):
南桥 IO 晶振 都有波形啊

网友:
换过IO试过没

网友:
不行就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点评):
IO 南桥都换过了 前面IO烧了个洞

网友A:
PM_RSMRST这个发出没要确认这个

网友(点评):
PM_RSMRST 这个信号没有啊啊 这个信号是IO发出来的啊 但IO 都换看好几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_RSMRST这个发出没要确认这个

恩  我看下  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谁有这个板 BIOS啊  LA-3491P 板号
   在线等  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C:
量一下3.5V后级电压转换电压有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3.5V后级电压转换电压有没短路

量了没有啊   都正常啊

网友:
待机时LID 有没有3.3V,查网卡

网友(点评):
LID 是什么信号 啊 只有0.3V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   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啊

供电 复位 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供电 复位 晶振

IO  的供电应该都正常  晶振也有电压和波形   PLT_RST#  这个一概是IO的复位吧  这个信号有0.6V
  这个信号好像是南桥发出来的 啊

网友:
   io   不行了在考虑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看下  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IO工作条件满足了就会发这个,就是待机好信号

网友:
我修过一次,开关坏的,这个机子,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kbc 和南桥的晶振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的供电应该都正常  晶振也有电压和波形   PLT_RST#  这个一概是IO的复位吧  这个信号有0.6V
  这个信 ...

不是 那个是触发cpu复位的信号

网友(点评):
都不触发怎么又搞到CPU复位去了啊

网友(点评):
那么io的复位是哪个脚啊 好像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啊

IO的工作条件:VCC  RTCVCC  RSMRST#  PWRSW#  PWRBTN#  LID#这些脚待机时都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哦 谢谢 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