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进水灰屏!

楼主(2011-07-06):
我这有个联想C466A 进水机器 板号LA-3691P,独立显卡板。
来时是不加点B+都没有,供电都修正常后可以加电!
现在是内接灰屏 外接无显示!我这有一样的机器,屏试过了没问题,显卡版也换过了也没有问题。
显卡接口也加焊过两遍了,bios也刷过,显卡槽的各个电压都正常,该有的信号也有!
真是没思路了!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Compal LA-3691P.pdf

联想旭日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内接灰屏是不是灯管没点亮啊

网友(点评):
和你说的刚好相反,灯管亮了没图像。

网友A:
接口那有信号没过来     RGB  HV       EN     供电时钟复位         SMB     都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那有信号没过来     RGB  HV       EN     供电时钟复位         SMB     都量了?

你指的EN不知道是哪个,忘了说了整个机器偶尔能正常显示!显示5秒钟后死机。

网友B:
那要看看北桥或是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看北桥或是小电阻

北桥我重新值过了,焊上以后故障依旧!小件我这有个一样的主板都对着看过好多遍了!

网友B:
我之前修个是有三个小电阻坏了,看上去都正常,1。5V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修个是有三个小电阻坏了,看上去都正常,1。5V那个

谢了,我看看,不过能再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无语了,我这里有一台也是灰屏的真难搞的呢,搞了N久了都没有搞定都快疯了

网友:
我这最后还是没搞出来,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2011-08-13):
量测LCD VCC电压是否OK

网友:
这几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有时问题就出在小节上,多试几边。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虚汗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