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待机0.01A

楼主(2011-07-06):
X40待机0.01A,3m,5m都偏低,不触发,有时候待机是0.03,当待机0.03A时,主板可以触发,但是再次插电就是0.01A,

网友:
对照图纸查系统供电芯片MAX1977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对照了条件VL5电压也拉低了0.56A,

网友:
max1977 周边的电容

网友:
你把mos管翘起看看

网友:
max1977这个芯片发热量大容易坏

网友:
0.01a 时有没有3v 5v没有就查产生的条件就好了

网友:
换个芯片吧

网友:
  解决了 吗  那里问题

网友:
1977换了,TB也换了,PMH也换了,3M,5M的滤波电容也换了,第一次通电待机0.03A可以触发,拔掉再重插一次待机成了0.01A,3V,5V全部被拉低了,VL也只有0.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