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磐正EP-MGF6100-M换CPU供电场管后不跑马!

楼主(2011-07-06):
开始是烧了一个上管!换上后有供电1。1V 其他的供电也正常,就是不跑马!是哪还有问题啊?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CPU也一起挂掉了啊?

网友:
上管挂了的话,U是比较危险的,换U试下先了

网友:
U 换了 电也放了 还是不行啊 咋整啊

网友:
我连电源管理和驱动都一起换完了 没用啊 急啊 没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