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7-06):
拿到机器,一般我都会先问是不是报外,二是不是进水,第三就是用我的可调电源检查,首先这个机器屏轴断了,上可调电源,电流立马到底5A,赶紧拔掉,拆机检查主板,顺着电源查,电源公共点AC_BAT_SYS 对地短路,同时保护隔离电路Q8811击穿,换掉。

再修短路,检查了一下各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观察各供电芯片外观没发现有什么异常,除了AC_BAT_SYS输入端,几个主要供电芯片管脚都正常。查找与 AC_BAT_SYS相连的嫌疑大的主要芯片,都没发现有异常的,该查的都查了,没办法只有烧板了,AC_BAT_SYS上个0.8A的电流,摸主板,没发现有发热的地方,再加大电流再摸,终于一不小心,把我的手汤了一下,原来是个电容发热厉害,因为电容很小,不注意是摸不到的,开始都去注意大芯片去了。还是上个图说明一下。

图纸C8801击穿短路(就在图1里),挑掉恢复正常。至此修复。

网友:
大哥,这好像都是通病了哦。

网友:
刚修到几台也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修的不少了。最近连着修了两台进水SL400,都是拆,清,烤,焊就解决了,一台350,爱死SL410了

网友:
短路还是来的快呀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那个电容烧了半天没有烧出来,后来是一个个的拆,还好,我开始就拆的是那个电容,OK了

网友(点评):
手气真好。

网友:
最近我也修过两台,不过都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短路的还是好修丫!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了台,也是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