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FAN ERR(已经解决)

楼主(2011-07-06):
IBM SL410风扇报错
本来是键盘报错,我拆开一看。键盘下面的排容曾经进水腐蚀了。加焊下OK了
顺便脱焊了下IO.

现在开机 就出现“FAN ERR"(风扇运行正常,我又做了维护,还不行)
按ESC键,可以用,不按就掉点了

左侧USB还不管用

南桥边上,有个8脚小芯片,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看的(NDC)

脱焊了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照着图修吧。

网友:
IO没处理好?

网友:
看来是近过水的,楼主在拆开主板仔细看看吧有没有什么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进水不位要细心看呀

网友:
应该弄个这个芯片那点图纸看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难道是风扇控制芯片?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