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不触发 木有3 5V 求解

楼主(2011-07-06):
请问PU5 ISL6237工作条件要哪些? 目前VIN VCC LDO条件都有,请问还需要哪些啊?

补充内容 (2011-7-7 13:20):
童鞋们,终于搞定了!方法就是直接把PR112拿掉 EN1和EN2就出来了..最后要特别感谢300B的帮助和其他童鞋的支持!!!

网友A:
EN1 EN2 BST1 BST2必须的

网友:
是自然损坏吗? 还是进水了

网友(点评):
BST:高端激放电路供电

网友(点评):
从电路图看 是高端管导通 通过电容接入IC 应该是检测高端管导通状态 及时关闭高端管 让低端导通 个人理解

网友B:
这款机子的3V 5V开启信ISL6237自己产生的LDO 5V_AL通过一个电阻转过来的,不需要EC开启.
如果BST EN1 2 VIN VCC LDO 都有,看一下REF是否正常.然后示波器打一下上下管G极,看看通电瞬间有无波形发出.有查外围电路,没有换芯片.

网友(点评):
同意这位兄弟的分析 楼主拆掉PR112 JIU HAO 我没有这个电路图 请问是接哪个脚的

网友C:
REF  也要有REF是芯片自身产生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1 EN2 BST1 BST2必须的

EN1和EN2是5V_AL通过39K电阻PR116过来的,可是过来后几乎没有电压了(0.03)不知道正常吗?
还有BST1和2 电压应该是多少啊?是ISL6237产生的吗?

网友(点评):
是不是 PR116 的另一 端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的3V 5V开启信ISL6237自己产生的LDO 5V_AL通过一个电阻转过来的,不需要EC开启.
如果BST EN1 2 V ...

现在EN1和2很低很低只要0.03正常吗? BST1 2都有4.66

网友(点评):
0.03 肯定不正常 正常位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EN1和2很低很低只要0.03正常吗? BST1 2都有4.66

EN1要高于3V才对,0.03肯定没有开启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F  也要有REF是芯片自身产生参考电压

REF=1.98V 正常吗?

网友(点评):
2V左右为正常

网友B:
ref 1.98 是正常的.LDO出的5V_AL有5V左右么?VDD有5V么?如果有 你重点查一下PR116 两端是否是异常?

网友:
开机电压有没有被拉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ef 1.98 是正常的.LDO出的5V_AL有5V左右么?VDD有5V么?如果有 你重点查一下PR116 两端是否是异常?

谢谢你,VDD VCC LEO现在都有5V , PR116一端是5V 一端只有0.03

网友(点评):
就查另一端了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电阻有没有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VDD VCC LEO现在都有5V , PR116一端是5V 一端只有0.03

呵呵,不用谢.搞维修不容易.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用谢.搞维修不容易.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忙.

现在问题确定了,就是前期3V没出来,就是Q20那里的3V  刚才量这量着好了一把,还要琢磨..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 晾着晾着就好了一把 是不是空焊引起啊

网友:
说的都很好,加焊一下mos管也许就好了

网友:
PG EN REF  VCC BST1 BST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用谢.搞维修不容易.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忙.

全板都没有+3V  这个3V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点评):
条件具备就产生了 首先供电 基准 然后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全板都没有+3V  这个3V是怎么产生的啊?

5V已经有了? 3V和5V产生原理一样啊.你换一对3V的上下管试试~

网友(点评):
有道理 可以吧 3V 和5V 的管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已经有了? 3V和5V产生原理一样啊.你换一对3V的上下管试试~

不是系统供电的3.3V啊,是前期的+3V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期的?你说一下该电压在图纸中的名称是什么?

就是+3V啊,你有图纸吗,有的话你看Q20那里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呵呵呵 简单 明了 楼上的那位兄弟 理论要加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3V啊,你有图纸吗,有的话你看Q20那里就明白了!

3VPCU没出来,+3V是肯定出不来的.看上图,当MAINON主开启信号为高电平时,3VPCU才会通过PQ47转换出+3V +5V同理.
MAINON是南桥开机后EC发出SUSON后紧接着发出的.所以你当前的任务是修出待机的3VPCU 5VPCU!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 分析的不错 理论 很强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中。。楼主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你上下时序图

网友:
换+3v  的上下管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PCU没出来,+3V是肯定出不来的.看上图,当MAINON主开启信号为高电平时,3VPCU才会通过PQ47转换出+3V + ...

哥,你这样帮我好感动啊,可是小弟不才,没受过正规培训,电路图这一块近乎图盲,这两年都靠点经验修本儿..现在我又不知道3VPCU是咋产生的!请求继续帮助!!!

网友:
楼主对着电源头一路查过来肯定能找到 3VPCU

网友:
恭喜,恭喜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E:
按检测顺序:6脚  4脚  7脚  1脚  3脚  17脚  24脚   14脚   27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检测顺序:6脚  4脚  7脚  1脚  3脚  17脚  24脚   14脚   27脚

就是最后两个条件EN1和EN2没有啊,而这两个条件没有就是因为3VPCU和5VPCU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后两个条件EN1和EN2没有啊,而这两个条件没有就是因为3VPCU和5VPCU没有..

你又理解错了吧,EN1 EN2 开启有了之后,才能分别开启3VPCU 5VPCU  3VPCU 5VPCU 就是图纸上以PU5为核心的电路产生的.相当于IBM机子中的VCC3M VCC5M 其它型号中的3VALW 5VALW.是最先要出来的系统供电,也称待机3V 5V.

网友(点评):
兄弟你理论很好 又很热情 是维修界不可少的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后两个条件EN1和EN2没有啊,而这两个条件没有就是因为3VPCU和5VPCU没有..

你不上电量一下PU5的EN1 EN2 对地二极值看看是否偏低,如果低就是LDO 5V通过电阻PR116转换过来的3V5V_EN被PU5拉低了,换个PU5 试试. 当然你要检查一下PR116是否已经内部断路或者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又理解错了吧,EN1 EN2 开启有了之后,才能分别开启3VPCU 5VPCU  3VPCU 5VPCU 就是图纸上以PU5为核心的电 ...

那现在就是没有EN1和EN2该怎么办嘛????

网友F:
REF,BST1,BST2,EN1,EN2这5个条件都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REF,BST1,BST2,EN1,EN2这5个条件都要的。

EN1和EN2木有,怎么办?

网友F:
看一下E1和EN2的那里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E1和EN2的那里控制的。

Q20控制的,+3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0控制的,+3V没有

那你就找这个电压那里来的啊。

网友:
我晕,你又找+3V了.先看图.你认为是SYS_SHDN#拉低了3V5V_EN是不是?那你应该先断开SHORT点PR112试一下,看看3V5V_EN是否还是低.如果是在找SYS_SHDN#

看图,SYS_SHDN#是一个温度保护信号,当右下角那几个各部分的温度检测电阻检测到温度异常时,PQ63导通,拉低SYS_SHDN# 使3V5V_EN为低 关闭3VPCU 5VPCU输出,并拉低所有与SYS_SHDN#相连的电平.来起到温度过高时的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兄弟啊 你的分析一次比一次精彩 请问你是在哪里学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SYS_SHDN是温控这一块把它拉低了  你把前面的电路修一下就好了  这个信号是不进EC的

网友:
直接把PQ63拆掉就好了  前提是你得把散热处理的很好

同意,但是感觉把整机的温度检测废了,有点不太舒服.

网友:
没什么思路可言的,看图把REF,BST1,BST2,EN1,EN2都修出来就好……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已经尽力回答了,linyingchen请不要随便点评,感觉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后两个条件EN1和EN2没有啊,而这两个条件没有就是因为3VPCU和5VPCU没有..

对照图纸查那2个信号的来源,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1.89应该是正常的 把刚到笔记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