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74好奇怪的问题呀

楼主(2011-07-06):
有一台联想的L174,偶尔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不开机时,按开关没反应,现在能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有一个同样的驱动板,插上电后,开机灯闪的特别快,按开机没反应,我换过驱动板上的电容,1117也换过,主芯片是TSUM1PFR我也换过,问题还是一样,小的三极管我能量过,全部正常,这能是什么问题呢,能不能是程序的事,但如果是程序的问题,为什么偶尔还能开机呢,请高手指点,我换过一个25LF020A,我是修显示器的菜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请高手指点,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你不妨找到驱动板主芯片的有关资料 重点检查复位电路以及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复位电电路是什么呀,晶振我换了正常呀
我刷了一个AE6的程序,现在能开机,但白屏,但是是按自动调节开机的,这样就能确定是程序的问题了吗

网友:
没人能帮忙吗,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给发一个吧,好吗,谢谢高手了

网友:
对了,这个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是 L174 9229-AE1

网友:
这么大的论坛,难到就真的没人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