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老问题,82801DB的南桥哪个点是RSMRST?

楼主(2011-07-06):
如题,拆桥找信号,论坛里找不到南桥的点位,请大家赐教

网友:
这个要跑线的啊

网友:
看图跑线就知道了

网友:
关键是没有图,才想从南桥往回跑,拆桥跑

网友:
可以看看南桥的PDF

网友:
在AA6脚
加qq1015587827我传你PDF

网友:
这板一般都采用从io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