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死的华硕 M4N78 SE

楼主(2011-07-06):
接到顾客的两块主板  华硕M4N78  SE  AM2 单桥的  IO芯片是IT8712F-S  KXS   来时是复位灯常亮   两块板子都一样   上假负载量CPU没核心电压 没PG电压  量桥供电都有  CPU供电管  管理芯片没问题  内存插槽旁边有个NIKOS P0903BDG的管子 输入有1.8  控制脚有1.6 没输出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可以加电断电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IO 可以跑码点亮了 可以正常使用  以为可以了   但等主板冷了以后又没复位了  再加热IO芯片又好了  两块主板都一样加热IO就可以正常开机  等主板冷了就没复位了  郁闷死了  后来我换了一个IT8712F-A  IXS的IO  什么时候都可以开机点亮  就是点亮一下就自动关机了  CPU温度不高  其他芯片温度都正常    两块板都是一模一样的  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那位大哥知道或给点意见啊  小弟感激了   等候

网友(点评):
像这种情况我的话就会换晶振楼主试试

网友:
电放了  有一块桥我也做了  一样    该做的我都做了  可能是什么细节没注意到吧

网友:
主板供电  电容

网友:
大家出来帮帮忙呀    有修过这板子或这个故障的说一下  给点意见

网友:
4楼的可以细说一下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等高手......

网友:
感觉你的IO没有焊好  在找个8712F-S的 不分版本 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华硕的板子设计还是比较独特啊,故障都这么有创意。

网友:
你换了一个IT8712F-A  IXS的IO后是否会发烫?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的问题,刷个BIOS应该能好,很多华硕的板开机掉电都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觉得还是IO的问题,,你想想为什么会加热一下IO呢

网友:
IO虚焊, 没焊好 !

网友:
晶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晶振我也换了

网友:
IO虚焊, 没焊好   在换个

网友:
chinachenhu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NIKOS P0903BDG的管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Io没焊好吧

网友:
再换个IO吧,IO的可能性大些,如果还是那样,就得加焊桥了

网友(2011-08-07):
大哥IO我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  桥我都拿下了植过珠了  现在是能点亮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