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内存没供电点不亮

楼主(2011-07-06):
这机器主板型号IAT00  LA-3361PDE ,内存供电这有APL5331的芯片,有5V输入但没有电压出来,是不是芯片坏了,请大侠指点。

网友:
量一下管坏没 还有芯片的工作条件 最后才能判断是不是芯片坏

网友:
量一下他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啊

网友:
就这一块没电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先量下mos管有没有短路,再量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有了  开启有了  就可以换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