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 KT400A 32位机 诊断卡 单显示8

楼主(2011-07-06):
磐正主板 KT400A 32位机
要求支持CPU AMD 阿思龙XP 2000+ 1.67G
威刚512 DDR 400
希捷 酷鱼 80G  翔升 FX5200/54M/128bit
原先的主板是磐正VIA KT400A +VT8237
EP- 8K9A7I 不知道怎么了,把主板上只装上CPU 风扇,接通电源 诊断卡 单显示8.  装上所有硬件一样单显示8

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解决?

另外有什么主板支持以上硬件的?二手价格是多少钱?

网友:
有高手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13-01-04):
这个是因为主板通电,但南桥未通电或短路,造成诊断卡检测显示故障。有一种笨方法你可以试试:开机时时,用螺丝刀搭一下CPU风扇的插槽针脚的正负极(如果是三根的话,是右边的两个),这时会自动关机(也就是土办法做跳线),再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