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温度高掉电求助

楼主(2011-07-06):
接手T621风扇不转  温度高  以为捡到死鱼了。 结果买了风扇回来,不用的时候50度 正常  ,一运行软件,比如高清影片,CPU占用马上上升, 鲁大师CPU温度80度左右, 显卡60度左右  可是一摸,CPU还没有显卡烫手。。。   风扇改常转有用吗? 散热全都整理过了···外壳上摸不到什么温度 就会掉电。。换过硬盘,不是病毒

网友:
风扇和U 接触不好。。加些 散热膏

网友:
散热膏打满了,风扇换了新的 用锡箔纸跟散热片缝隙都贴了。
   放酷狗音乐都 60多度··  什么都不放就50度

网友A:
风扇是不是劣质品质 。。不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不是劣质品质 。。不导热。。。

出风口 风力很足。感觉风力的温度也不是很高。 手摸机身温度非常正常。

网友:
在线求助呀··· 高手晒晒呀· 顶起来··

网友:
唉·   终于问题得以解决。。 CPU硅胶涂多了。。。
          只需轻轻一层 我却重重的涂了3层。
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