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N信号求助

楼主(2011-07-06):
ASUS A8N的机器单桥的,MCP67MV-A2不开机,这个桥拆下来这个信号 烧黑了,但桥上的阻值都正常,想问一下,这个电压没有的话,开机能显示吗?还有问题一下MCP67MV-A2和MCP67MD-A2通用吗?

网友:
都烧黑了  ,应该坏掉了

网友:
MCP67MV-A2和MCP67MD-A2不通用

网友:
修好了,桥上的那个3.3V接地了,那个电压没有用去掉了,重植做上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