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CR322H跑033D掉电,看电影。运行多点东西就掉 待机就不会。。

楼主(2011-07-06):
散热清理过了,CPU换过了,不行、请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测温度了吗

网友:
机器掉电 关系到很多东西。。需要仔细排查。

网友:
温度不算很热。。其实 我是怀疑铜管和CPU 电压这个问题,你们认为呢?

网友:
某一路供电不稳定!
集中在CPU核心供电那里!

网友:
基本上换cpu供电芯片和滤波电容能好

网友:
恩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有和客户说清楚才敢动手

网友:
首先看温度了,如果温度不是很高就掉的话,就要看其他的例如显卡,CPU供电等原因

网友:
有结果我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听老师说如果有两个探头的波波.可以一个打温控一个打怀疑有问题的供电看哪个先掉..哪个先掉就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散热片铜管老化

网友:
我也有一台SONY VGN-CS33H的和你的故障差不多,还没修好呢,难啊!

网友:
感觉像散热引起的,试下铜管导热性能

网友:
重点看铜管吧 有时候没接触好就这样

网友:
你好,你说的我有点不是很明白,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会不会是CPU核心供电不足啊。

网友:
运行电影也会掉电,我也觉得是CPU供电不稳,或是管理芯片虚焊

网友A:
换掉 D1 D3  在CPU座反面电容预留处加一个330的电容
之前看过别人的贴 上礼拜我照着别人的方法试过  没有问题 客户已经机器取走了

网友(点评):
我修好几台这型号的,没出现这问题。不过论坛有不少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 D1 D3  在CPU座反面电容预留处加一个330的电容
之前看过别人的贴 上礼拜我照着别人的方法试过  没有 ...

可不可以讲一下D1 D3在那附件啊·找都找不到

网友:
接小板 的 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