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键盘怪问题

楼主(2011-07-06):
键盘串键 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好用了 没有规律的串键 打键盘接口的各个阻止都是正常的 但是一接上键盘27脚对地阻止为零了 IO也焊过 也换过键盘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求各位高手指点  我现在怀疑IO本身坏了 但是这个IO是有程序的 没有办法换啊 没有同板子 不知道怎么代换啊 IO型号是WPC8763LA008

网友:
找相同的料板  拆吧

网友:
先加焊下KBC吧

网友:
同意   楼 上

葱油饼 -5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一个EC吧!

网友:
WPC8763LA008这个还是很好找的呀……支持楼主把它换了!!!

网友:
恩,换一个SIO吧

网友A:
这个在网上买的话不是不待程序的吗  现在就是没有同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网上买的话不是不待程序的吗  现在就是没有同程序的

型号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可以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一样的就行了……?

没有程序吗

网友:
?型号一样的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