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 最大识别内存 以什么为标准

楼主(2011-07-06):
电脑能不能识别4G 或者更高内存 取决于系统是多少位的 还是主板?

补充内容 (2011-7-23 09:28):
这个问题已经明白了 谢谢大家啦

网友:
一般是系统的 32位XP现在只能3个G左右 你64位W7就可以4G啦 主板嘛可能也算上的

网友:
用32的系统,用软件可识别4G,但不能像64位的系统完全用上4G!

网友:
靠系统,看你装什么系统了

网友:
一般来说,现在在用的主板大都是支持4G或以上内存的(部分老本本除外),到底支持不支持就是系统的问题。PC机系统(包括2000,XP,VISTA,WIN7X32都只能支持3G以内,而服务器系统统则可以支持4G甚至上百G。WIN7 X64也支持4G以上。

网友:
这个首先是硬件的支持,没有这个全都是哪哈,,,你们懂的,,,比如你主板不支持哪么大的内存,你去谈系统支持多大内存,有用嘛,没有北板和BIOS的支持你说哪些就像是做梦

网友:
64位win7  4G没问题

网友:
主板不支持4G内存???

网友:
内存只能支持8G

网友:
先是硬件支持,然后就是系统支持啊

网友:
64位系统能认识4G甚至更高的内存!

网友:
同解。 主要还是硬件支持限制。 软件。如操作系统等有很多选择。 win x86只能正常识别低于4G内存。win 7 x64 Ultimate最大可192G。 当然许多x64的linux/Unix类系统可获得更多更大的内存控制空间。

网友:
6楼正解 绝对支持

网友:
先看主板是否支持,系统装64位的就可以支持4G了

网友:
32位系统只能识别3.25G 64位可以识别你的4G甚至更高

网友:
先是主板,后是系统

网友:
看你得主板在bios里面认到多大内存,如果能认到4G的话那接下来看你的系统能认到4G吗?

网友:
主板跟系统,XP的只能识别。3.25G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好。确实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2003和2008 都可以支持4G以上。

网友:
需要64位的系统才行。不管XP还是win7,都需要64位的系统,才能支持4G以上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