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REST信号的测量

楼主(2011-07-06):
师傅们,小弟不才,希望各位师傅们告诉我怎么测
笔记本
CPU REST 信号是怎么测得。听个同事说能测到,但是他不告诉我 ,纳闷啊 ,希望哪个师傅能指点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直接上假负载,假负载上面有!高电平!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上了CPU,不用假负载的这样的方法,有吗?

网友:
点图上应该有这个信号吧,一般叫H_rest

网友:
多看看图纸吧

网友:
你可以先上假负载找CPU附近的元件看哪个与假负载上的CPU REST测试点相连,再上CPU 就可以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