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E 1410维修案例

楼主(2011-07-06):
第一次发贴子,如有错漏、经验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元老级人物能指点一二,感谢了
机器型号:ACER 1410
板号:ZH7
故障:不加电
拿到机器试了一下 外接 及电池都无法正常开机,拆电池也不可以,拆机吧
拆下主板看看有没有进水的,看了下没进水,心需舒服了点。为啥呢?
之前修了好多进水板都乱七八糟的问题太多了,所以对进水板有点怕了。。
直接上电量电压,待机电压3V 5V正常 EC也可以正常起振,不触发嘛
先量一下开关电压如图95脚,发现没有开关电压。

先量一下值吧。发现值不正常,直接对地了,遇到这现象一般直接把R128电阻去掉就可以确认出来是那一边电路损坏了,拆电路后确认EC损坏了,直接换勒,
换上EC后量开关脚还没有电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发现其中一路电压19脚不正常,

有点图就直接上点图勒

量R321电阻发现其阻值变大了,直接用铬铁连起来了。。偷了一下懒。

再量一下EC的开关引脚发现电平正常了。
按开关,还是不加电。。。。。
这时候发现待命电压有时候会跳动一下。。。
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现象呢?ACIN信号?
直接点到下图里面的ACOK脚

发现为低电平,量值,又是对地的。。直接拆887吧,一般电压烧坏的板子,这芯片都坏的,所以放心拆
换上芯片之后,按开关开机正常显示了,先祼奔一下没问题装机测功能。。。
以上内容有不对的地方,烦请各位大虾指正。再次感谢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的充电芯片都参与到触发了

网友:
对,EC缺少ACOK不会产生触发信号

网友:
之前有遇到很奇怪的现象,这个信号 没有可以触发,就是触发掉电,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最后找了很久才知道是这个信号影响的

网友A:
请问ACIN是哪里产生的啊?待命信号是哪些电压啊?

网友(点评):
acin是插适配器产生的 还有一路到ec告诉ec适配器已经插入 待机信号是插上适配器在不开机的情况下首先产生3vpcu 5vp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ACIN是哪里产生的啊?待命信号是哪些电压啊?

ACIN根据我所理解就是由充电电路这边产生的。

网友B:
思路很清析,楼主修板修了多长时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析,楼主修板修了多长时间了啊?

3年多。不过没有正式的接受培训。所以望各位仁者指点指点

网友C:
,有些机子,充电电路不正常也会影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子,充电电路不正常也会影响触发

嗯。这就是和台式机差巨比较大的一个电路,有时候也是比较难修的一个电路

网友D:
LZ 是怎么想到ACIN 信号的,ACIN 是怎么产生的不清楚。望大侠告知一二!

网友(点评):
ACIN是适配器插入后,就会产生一个VA点电压,VA经过电阻分压后,就会产生一个ACIN电压,发送到充电芯片脚,ACIN好之后芯片就会产生一个ACOK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是怎么想到ACIN 信号的,ACIN 是怎么产生的不清楚。望大侠告知一二!

这个是由充电芯片这边的电路主引产生的

网友:
楼主没进行过培训也有这样的功底,佩服呀,我还在才踏上这条路呀,现在连电路图都看不懂

网友:
有空请楼主加一下QQ指点一下呀384459443

网友E:
我对这个帖子总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AZ查了有待机电压,说明+3PCU以及+5PCU已经出来。后经没有短路。
B:对于广达的机器,都是按电源键以后,才产生SB的+5VREF以及VCCSUS3.3的待机电压。
C:EC在收到NBSWON#后才会触发产生SB的+5VREF以及VCCSUS3.3的待机电压,但是必须NBSWON#有  高低高的跳变才可以。此时NBSWON#没有高电位,所以不会触发。所以楼主就查看是EC拉低了电  压还是产生高电平的前级电路出了问题。断开电阻后,应该是发现EC的脚为低吧,所以判断EC损  坏,然后就换EC了。
D:然后换了EC后,发现NBSWON#还是被拉低,正常为高。所以查EC的工作条件。ec的工作条件是满足的现在。
F:此时LZ应该是查过资料或者忽然发现待机的电压不稳定,而待机电压之前LZ已经测试过是好的,待机电压又是公共点电压产生的,公共点电压又需要ACIN和ACOK来实现导通,而ACIN在插上适配器后经过的电路不多,就可以产生,所以不容易损坏,ACOK是充电芯片在检测到ACIN电压正常好,就自动产生的,结果发现没有电压,所以就怀疑此芯片损坏,换了以后,公共点电压稳定,然后就稳定的能够输出待机电压,然后就可以触发上电了。(我没有此芯片以及这个本子的图纸,所以没有查ACOK是要输出是高还是低,不过从LZ的帖子中应该看出需要高电位,有的芯片会输出低电位,根据电路设计)

我也刚来学习,才半个月,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版主看了,帮点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对这个帖子总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AZ查了有待机电压,说明+3PCU以及+5PCU已经出来。后经没有短 ...

思想很好哦。
这板子的图纸论坛里面有的
如果找不到可以问我要哦

网友(点评):
谢谢,我一会去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2011-09-26):
楼主下次发图时,请截大一点,好让大家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