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用 风枪吹南桥几秒就能开机,凉了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1-07-06):
如题。 南桥是82801 IBM  用风枪加热南桥, 只要南桥热了就能开机,一凉 了,就开不了机了。。  换过 晶振 和谐振电容。刷过BIOS,都不行,求教是什么问题
目前我把EC 的晶振的的一脚连着 南桥晶振的一脚连起来了。。大概要延迟个1秒左右就有待机了,按开机键便可开机了
求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有别的地方虚焊哦

网友:
ec  是不是在南桥附近?  加焊试试

网友:
相隔比较远啊。不可能是EC虚汗吧。

网友:
南桥换了试了吗?

网友A:
断线了吧?找份图纸看下吧

网友:
空焊了啊!

网友:
BGA下SB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吧?找份图纸看下吧

为什么说是断线了呢。 我只是轻微的加热了下南桥啊

网友B:
IBM 的SB不是965的么?

典型的南桥虚焊啊。加焊如果还不行,就直球把换个桥把,貌似IBM的SB好多料板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 的SB不是965的么?

典型的南桥虚焊啊。加焊如果还不行,就直球把换个桥把,貌似IBM的SB好多料板 啊

老乡你确定吗。这个是GM45的啊。。还有就是我只是加热。。只是加热。。用风枪吹了3秒左右而已啊, 是南桥虚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