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1-07-06):
各供电都有,电流0.6就不动了

网友:
重点查cpu的时钟复位

网友:
先又示波器打下跑CPU木有,

网友:
你测CPU有复位吧?有的话,再测总线有没有波,如果没波则北桥可能性大,如果有波那就刷个BIOS看看,坏的也挺多.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供电时钟复位按步骤查。

网友:
你这应该是运行电压没有起来吧,你查查运行电压。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由简到繁,先刷下BIOS看看,然后再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