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845主板 ddr内存槽

楼主(2011-07-06):
有2块845主板,都有1个内存槽烧毁了,严重影响销售。今天用风枪、吸锡器、烙铁(焊引脚用)成功更换了一个,测试合格。没有锡炉也能换内存槽,和大家分享。明天有时间再换另外一个。

网友:
无图?上个过程来瞅瞅!!

网友:
用能保护塑胶的温度去加热(进口件一般可用旋转热风枪去直吹),很轻松能拿下内存卡槽的.

网友:
换内存槽后的主板:

背面,右边是刚换的,由于反光,看上去和左边差别较大,实际上差得不多。

正面,左边是刚换的,比右边新。现在此主板就没有缺陷了。
另外一块看了一下只是内存槽塑料有变形,针脚并无损坏,可以正常使用,就不换了。

网友A:
粗看以为双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看以为双通道

有创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