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965P-S3 BIOS型号

楼主(2011-07-06):
有个板子,怀疑是BIOS的事,想刷刷BIOS,可是看不清,,,(放大镜),用编程器自动识别不出,瞎用W25*80的试试,镲不掉。。问问谁知道GA-965P-S3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bios芯片貌似可以随便换个造型一样的最好从965/945主板上的,容量比较接近

网友:
25X80VSIG  spi 8PIN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