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0S外接不显

楼主(2011-07-06):
    接修一台HP4510S机器,不触发,修好后电流跳变呼呼的,看样子肯定亮了,跑卡也可以,跑到最后是AA,但是客户没拿屏过来,外接又不显示,如果判断真的好了???

网友:
看屏供电有木有

网友:
有的外接就是不显的,叫客户把频拿过来试下吧

网友:
如果客户能拿屏来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打下 内存电阻 和屏线接口 LVDS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