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730w 超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06):
HP Elitebook 8730w 算是我见过比较高级的机器了!显卡是专业卡quadrofx 2700 新买不到1年!保养的也很好!
问题一开始就是看youtube 一放大全屏就黑了!但有背光!后来发现只要一换分辨率和插外接屏幕也就一样!黑了一下就不能再显示!
在xp上一样!就算不装显卡驱动也一样!
更新了bios 把bios上的所有设置关闭 或者打开都还是一样!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
暂时没头绪~有人见过类似的问题吗?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因为还有保修~所以暂时还没拆机!不过没有进水!
显卡用furmark烤了4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昨天晚上开了一晚也没问题!就是一碰到关于屏幕的那部分就黑屏再也无法显示!

网友:
继续求救!!!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应该和高压有关系

网友:
什么高压?屏幕是led的~没有高压条~

网友:
那个机器显卡J8热........

网友:
那种高端笔记本的显卡是容易坏额 有时候要下载原版的驱动才可以用 、    你看其他的视频黑屏不 如果其他的不黑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
显卡真的有问题furmark 4个小时肯定会出现有问题的!驱动全部下了原版!新版~都试过了!
现在刷了bios 看视频不黑了!但是只要调节分辨率就黑~一插外屏输出也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