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acer d250

楼主(2011-07-06):
file:///C:/DOCUME%7E1/user/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谁能解释下这电路吗?因为PQ10发烫。待机电流大。。一上电就把IO烧了。。PQ10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ACER

网友:
B+后级有短路!
断开PR56,从VIN拉19V到B+
电流调到0.8A左右开始烧鸡,哪个烫拆哪个!

网友:
烧IO?检测主板是否有其他地方对地短路比如3V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呢? 仁宝待机一般不会有大电流
最好先断开PR56后量B+前级

网友:
如果把IO拆了就0.09,不然一装上新的IO就立刻烧了。。现在用我把电流慢慢调大。。到0.1多左右就发现到PQ10和IO都发烫了。。vin19伏 电压是通过PD13到PQ10的吧。。PD13是普通二级管或稳压的?因为输入和出都是19v电压。。大家帮下忙。。感激不尽

网友:
我把PR56断开了,前级加电,PU5发烫, ISL6251,这就是主控IC吧,我明天就把它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