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945gzt-m 装系统总蓝屏

楼主(2011-07-06):
今天装一台 精英945gzt-m的系统,装一半就蓝屏。不上显卡可以装完,一上显卡装一半就蓝屏,进PE可以正常使用。不上显卡装完系统后,再上显卡还没进桌面就蓝屏。但是把显卡上别的机子一切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945带集显的有些主板对独显支持不好

网友:
换别的显卡试了吗,是不是不兼容呀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桥虚焊

网友:
为啥没人说硬盘呢,有没有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A:
一般兼容性不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本来好好的经过维修或者放几天不用再用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兼容性不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本来好好的经过维修或者放几天不用再用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

可这电脑都用几年了,以前一直是好好的。就这里把系统文件栓了。就装不上了,应该不是兼容问题。显卡也换了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不蓝 显卡是好的话 那干北桥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