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发出MAINDON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7-06):
一片ACER ZA1的板,上电无待机电流,查有3V 5V待机电压,但时钟IC L13无供电,EC供电,晶振正常,但BIN16 VDD无电压输出。

查时候IC主供电3V是由MAIND控制PQ24得出,而MAIND又是由EC PC97551 BIN4发出的MAINDON电压制作PQ7,PQ29得出

我的疑问是时钟的供电怎么会受控于EC呢,而EC发出的MAINDON又需要什么条件呢?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EC收到SB的SUSB#信号之后产生的。

网友:
在论坛中有广达代工的时序,楼主可以看看,然后再去维修,
再次看看19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来学习  长见识

今冬明春 -5

网友:
其实当EC看到待机电压正常和SUSB电压正常后,就会发出这个信号的

网友:
楼主查下MAINDON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EC收到南桥送出的信号了没有。

网友:
你这个连待机都没有怎么会有MAINON ,MAINON是触发之后EC送出DNBSWON#给ICH,ICH返回SUSB# SUSC#之后EC才会发出MAINON

网友:
有3 5V供电,MAINDON这个信号受控于EC,时钟IC供电又受控于这个信号,不出来时钟IC无供电,CPU自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大家分析的很透彻,以前对SUSB 有点模糊,学习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没有正常就考虑的时钟IC供电去。

网友:
这个 我是菜鸟不大懂 看下大师们怎么解释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没有正常就考虑的时钟IC供电去

网友:
南桥发出的SL3和SLP5后就会发出这个信号,当然EC也要正常

网友:
分析的很好呀,南桥发出SUSB,SUSC给EC后,EC工作条件如果满足的话会发出MAINDON的。或者已经发出被后级拉低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有时候我们修东西就是太芯片级了,所以忽略了基本的东西,先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查后面的吧,7楼分析的精辟,真正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EC 正常情况下...南桥出S3 S5就产生MAINON 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