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4720Z猫卡ACZ_SDOUT_MDC信号断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7-06):
修复:宏基4720Z猫卡ACZ_SDOUT_MDC信号断线,开机无显示
一台宏基4720Z开机电流1.0几无显示,后拔掉MODEM卡后反复重启5次后能进系统,后进体统刷BIOS不果!
故障锁定在MODEM卡这一部分电路,量CN31MODEM借口ACZ_SDOUT_MDC无值,跟线到背面一个测试点氧化,刮开补线后阻值正常!
装上猫卡,开机自检电流一直到1.4A屏幕显示,进系统正常!机器到此修复!

ACZ_SDOUT_MDC经过一个33欧姆电阻连接至SB的 ACZ_SDOUT

网友:
有点神奇,这种故障一般不容易查出来,楼主很荣幸,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准确的定位到猫卡上面的

网友A:
看样子排除外设很重要的,不显示一般都会直做显卡了。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打内存,发现内存已过,当时准备做NB,突然之间想起ACER的机子不接猫卡会反复重启自检,一般要三次以上才能亮机,心想拆掉猫卡试下吧,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拔掉猫卡反复断电,上电断电5次居然能显示了,就这样故障锁定在了猫卡电路部分上面,对照图纸量测猫卡关键点对地阻值,发现SDOUT信号无值,图纸显示经一个33欧电阻进SB,跟线发现中间不通,刮开飞线,上电一次通过,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排除外设很重要的,不显示一般都会直做显卡了。

根据图纸显示,此信号还通到声卡电路,经我分析如果声卡损坏肯定出现这同样故障!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楼主遇见过华硕机器 F5SL电流上到1.4然后循环到1.2的这个故障没?反复从1.4到1.2,CPU的供电也跟着从1.2V到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楼主遇见过华硕机器 F5SL电流上到1.4然后循环到1.2的这个故障没?反复从1.4到1.2,C ...

这个不好意思,还没碰到过

网友:
高手一个。值得注意一下。

网友:
这故障挺经典的

网友:
没想到猫与亮机还有这么大关系。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第一次听说猫导致机器坏,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最近来研究这部分的电路  有没有人能讲下  MODEM的5条信号和声卡的相同   能说下MODEM工作原理 还有与声卡有什么联系或是相通的地方么  小弟最近很困惑

网友:
感觉宏基的机器是有点怪异,碰到过不装网卡不亮机的,有同行拆了网卡看不亮机就放弃维修了,我加一块网卡上去就亮机了,拣了个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打内存,发现内存已过,当时准备做NB,突然之间想起ACER的机子不接猫卡会反复重启自检,一般要 ...

真是战斗机!头一回听说不接modem会自检。。记得有一款机器是不接本地网卡则自检不过,无法显示。

网友:
能不能把4720z的图纸和点位图传一份给我啊我
qq306808421

网友(2011-08-16):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打内存,发现内存已过,当时准备做NB,突然之间想起ACER的机子不接猫卡会反复重启自检,一般要 ...

哈哈 多亏了你的帖子,我一个同样机器,习惯性丢掉猫了,没想到重启5次,第六次才正常,原来是因为猫被我拔掉了,哈哈哈哈哈,可惜 猫我当时就丢掉了 哈哈哈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打内存,发现内存已过,当时准备做NB,突然之间想起ACER的机子不接猫卡会反复重启自检,一般要 ...

其实不是什么故障,装上猫就好了

网友:
思路如此清晰望尘莫及

网友:
多谢了 手头正好有一台同样的机器呢

网友(2011-09-26):
搞维修其实靠的就是耐心,没有耐心就只能做加焊党,这几天修同行的机器,汗颜
为什么同是搞维修的技术相差就这么大,最典型的一台华硕进水的机器无待机不触发,上家就是一个加焊党、焊过南.北桥,显卡,VCORE芯片,声网卡,EC只要是芯片的基本都焊过一次了、到我手上就换了一个32.68KHZ晶振和一个显卡供电芯片MAX8743就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加焊党的存在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不好查。如果碰到掉电的问题。看来还得排除掉所有外设!经验啊

网友:
看来不能乱拆东西

网友:
收藏了,下次不能丢猫卡了。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修本经验真的很重要啊。话说回来,搞维修的,加焊党还是多数吧。接本后,乱修一通,把故障扩大了。运气好,能修好,运气不好,本子报废。反正客户也不知道。完全不顾客户利益。

网友:
不是他有耐心,而是他压根就是一BGA炮手!!我们这里就有好多都是这样的,不懂还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长治笔记本维修 的个人观点

网友:
宏基的本子,是有点变态, 这问题要引起广大有胞兄弟的重视

网友:
受教了,基础牢再加上丰富的经验就能无往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