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奇怪,真奇怪,SONY PCG-5K1T

楼主(2011-07-06):
接一SONGY PCG-5K1T,故障为灰屏,外接无显,客户压显卡亮机,确定显卡问题给客户报价后订新显卡,今日到后拆掉原显卡,发现有掉点的地方,不过都是空点。把新显卡焊上后竟不掉电,电流蹦到0.87-0.68-0.42就掉电,按开机键后还能开,拆掉显卡后能上电,把原来的显卡焊上后也是同样情况。
郁闷中,各位高手,有什么点子,拿出来吧。指点指点!

网友:
论坛真火,我的帖子都沉了

网友:
估计是你掉的点的问题

网友:
你报这个型号硬是看不出具体是什么型号出来

网友:
压一下就亮的话是显卡虚焊了,直接给显卡加焊就可以了。怎么还要换显卡啊

网友:
可能是北桥吧,上卡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bga 的问题,是否有短路,或是芯片没放好,再或是碰到周围小件了

网友:
看下显卡周围有没有粘到锡啊

网友:
RE: 奇怪,奇怪,真奇怪,SONY PCG-5K1(结贴,已修好)

最后又换了一片,才好。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