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945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6):
      下午同行送修科脑945主板一块,说点不亮,还原故障后,开工维修,发现是没有复位,测量VTT-FSB只有0.75伏,
先看图

在这个位置,U59是358,控制Q24产生VTT-FSB1.2伏,测量358的3脚,只有0.75伏,找到故障点了,3脚是运放的正端,就是基准电压输入端,从1脚输出控制电压到Q24的G极,从而产生VTT-FSB,这个电压是R441和R444分压来的,R441是200欧姆的电阻,测量正常,R444是120欧姆的电阻,焊下测量只有55欧姆,电阻变小了,这个电阻换后就正常了,电阻变小的情况不是很多吧,看电阻也没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A:
一般我在线量电阻时看到小了都理解成外围电路影响的.懒得拆下来量.只有阻值大了才会拆下来量.

看来维修是越来越郁闷了.

网友:
电阻变小的情况,不是很多,但是维修就是要细心,,在细心,,,,本来这个就是锻炼自己的耐心,,,

网友B:
看下边那张图,板子好像以前受过潮;受潮后贴片原件就容易“变质”啦

网友:
路子正确了就好办了,我有时候要走歪路。

网友:
恩、、很经典的维修、顶一下

网友C:
经常有遇到北桥驱动电压啦低的。。。还有每眼北桥电压的。。都不知道怎么去维修,,LM358  LM324换了也不型。。。哎。。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特别是AMD的板子。。。高手可以分享下不,谢谢

网友:
我在修主板的时候都很少量小电容电阻的,我在、就量下场管和那些二极管的。还要量那么多,真的很麻烦

网友D:
测量358的3脚,只有0.75伏...请问正常时是多少V,新手学习中

补充内容 (2011-7-9 11:32):
谢谢楼主回答

网友(点评):
1.2伏。

网友:
好像很多电压都是用两个电阻分压接出来的,归根到底还是跑线啊。要不就要看电路图。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2016-02-13):
引用 网友C:
经常有遇到北桥驱动电压啦低的。。。还有每眼北桥电压的。。都不知道怎么去维修,,LM358  LM324换了也不型 ...

查下LM358和  LM324工作条件,即正反向输入引脚两端工作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边那张图,板子好像以前受过潮;受潮后贴片原件就容易“变质”啦

电阻在低温环境下工作阻值就会变小,而受潮腐蚀后电阻内部阻值出现变大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358的3脚,只有0.75伏...请问正常时是多少V,新手学习中

1.2V,也就是所谓的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在线量电阻时看到小了都理解成外围电路影响的.懒得拆下来量.只有阻值大了才会拆下来量.

看来维修 ...

这里R444在线测量的话,会受到相连R441上啦电阻内部存在阻值的影响,测量结果会比55欧姆偏大。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看的也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