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P 520 开机一小时后白屏 音乐有的,外接也是好的。

楼主(2011-07-06):
HP 520 开机一小时后白屏 音乐有的,外接也是好的。 在上面看朋友们说是Q5坏了,但是我这不是开机就白屏的,我估计是屏坏了,手上没屏换!如果供电不好的话也不能开一小时后白屏呀!大侠们帮忙判断下 谢谢
屏坏

网友:
换屏 有是X3屏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还是很有可能的,遇到过很多屏都是点时间长才出问题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做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加焊一把就好了。

网友:
这不一定是屏的问题、,白屏时有没有测量屏供电有3.3V吗

网友:
我这个是集成显卡的,明天去测下屏上有没有3.3V 有3.3V就是屏坏了

网友:
白屏先查瓶供电 如果是LP的屏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我这个屏是LG的 插过了 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