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一通电所有风扇狂转!!!

楼主(2011-07-06):
cmos也清了,没用!

网友:
不开机,不自检,也不重启

网友:
品牌机或服务器的吧。

网友(点评):
哈哈,果然是高手,我这还有个狂转CPU风扇的主板跑CO,南桥待机很热。估计挂了没工具给客户换主板,我发现特别是联想机器多数会出这种情况,不过故障点大多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就是正常的。如果是其他的板,一般就是通电自动开机。就是说主板有问题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这样,bois里有设置的。

网友:
我试过这样的问题,有时换了内存就行了,开了几天机就不行,然后再换内存又行了,到了最近不行了,拿去修说主板cpu风扇的版块问题,因为板子比较旧,最后就没有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