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正常开机,正常运行两分钟就蓝屏或黑屏了

楼主(2011-07-06):
能够正常运行,就是老爱黑屏蓝屏,显卡温度不高,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显卡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新手,入门级的维修,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基本是内存的愿意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一般换后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在重装系统

网友:
用替换法。

网友:
查下硬盘个有坏道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首先要排除软件问题,重新安装一次系统.再检查硬件,解决问题要先软,后硬.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最大,还有不一定就是显卡温度高才会死机啊,主板和cpu的温度过高也会死机啊,注意还要看电源和市电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蓝屏问题硬盘多点。。查查看。。。。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下 ,重新做系统

网友:
1内存,2电源,3主板,替换下试试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如果有条件,替换一下很简单就可以知道问题所在,如果暂时没有的话你摸下看看南桥会不会很烫,如果会的话,先跟它加个风扇,一般问题都可以搞定,当然还有其它的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需要自己去排查,至少目前最多的问题是这个

网友:
百分之八十内存不用考虑

网友:
内存,硬盘,电源多检查一下看。

网友:
我建议先替换内存 但是在你确定了 软件没任何故障了 才检查硬件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不行的话,在看硬件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会偶尔蓝屏,但是出现次数不多,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测下硬盘

网友:
显卡和显卡驱动不匹配?

网友:
进系统后黑屏蓝屏,首先检查CPU风扇有没有装好 ,然后排除内存和硬盘以及硬盘线是否有问题,还不行的话就直接做系统。

网友:
先做系统。再内存后硬盘

网友:
重做系统 再就是替换法测试硬件

网友:
先软后硬把......先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蓝屏的问题很多。只有排除法

网友:
先換內存 不行再測硬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