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楼主(2011-07-06):
映泰570 u 开机不过内存是什么问题呢/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其它正常吗,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网友:
是单桥的吧!你给桥加下焊试试,一般单桥的桥出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只测量电压怎么行啊,,,,,饼哥说了内存的四个重要测试点,VCC DDR VTT DDR  VCC SPD  VREF

SMBUS  CLOCK   DATA  也要测试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让人无法回答 起码诊断卡的代码是如何跑的 内存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