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脑因电流过大,最容易烧哪里啊?

楼主(2011-07-06):
我们这里闪电打雷是常事,很多人都不顾安全,冒险使用,很多客户拿来的电脑那状况,那可真是惨不忍睹,电源,板子,几乎没几样是好的,基本就直接换新的上了,由于是小店,东西不多,零件也有限,所以很多都在等着东西来了才装得上,现在东东很少,我应该如何做准备啊?
电脑

网友:
电源,保险呀。一般易坏的元件

网友:
MOS管,保险,电容

网友:
见过烧死网卡的

网友:
我试过的就有电源烧了,板载网卡烧了,外接的也烧过不少,最后连主板也烧了

网友:
打雷容易烧网卡芯片。。。

网友:
哪边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部件都比较容易烧

网友:
网卡,电源。

网友:
电源最危险

网友:
电源.网卡. 烧主板

网友:
楼主带来一个问题:
打雷天上网没有万全之策吗?大家好像只有被动挨劈了

网友:
我电脑电源被打坏二回了 还见过一个物流公司,猫 陆游器 网卡一起被打坏的

网友:
网卡和电源

网友:
呵呵。雷天就关了较为安全。我这里一打雷就关了所有连接。暂时没被烧过在呢。接到的就有大多烧电源的。网卡的。主板烧的较少点